这种工具哪儿能买到

楼主(2021-08-15):
求教各位大佬这种拨正amd插孔里金属片的工具哪能买到

网友:
这玩意是牙科用的,没必要
弄个针就行

网友:
半开合状态直接上弯针,烧一下针用钳子掰成想要的形状即可

网友:
咸鱼坑比较多,翻车就不划算了

网友:
基地应该有

网友:
有些弯的特别厉害的 拨正以后稍微有点短。我一般都是换针

网友:
这个叫焊接维修助焊工具6件套,拼多多上买的,左边的那2个应该就是楼主图中所用的工具。

网友:
搞个镊子应该可以吧。。。。。。。。。。。。。

网友:
剔牙的东西,淘宝5元包邮有

网友:
某宝估计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