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几个surface

楼主(2021-08-15):
1 surface  laptop1 1769    机器同行发的 ,不开机,动过ec。机器后级短路。修好换ec。ok  等报价

2 surface pro7 两台   第一台  报错启动错误
硬盘坏了。客户还要数据,要鸡毛。直接换硬盘。等硬盘   1t的   扔一边了

第二台   屏幕不触摸,10代i7,不知道倒了多少手,最后到我这了。

这个问题p7挺多的。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摸输入或者单一触控支持。

要想修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一下surface屏的工作原理。
surface的触摸和笔,原理上是分离的。
触摸就不说了,都一样基本上。
笔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笔会发出一个50hz的频率,
然后屏幕在接收,在通过小板,传给主板,主板通过cpu在通过系统反馈给屏。
这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检修流程了。
屏-小板-主板-cpu-(bios)-系统
我这台呢 bios问题,等报价了。
其实维修就是这样,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各位要是有搞不定的机器也可以找我。
当然专修surface的也可以加个好友,有一些技术也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目前遇到一个SURFACE PRO7不出内存供电,正在看着.在找资料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遇到一个SURFACE PRO7不出内存供电,正在看 ...

cpu 不出  s4

网友:
不出s4    通病

网友B:
pro7我有资料,点位图和图纸 bios原厂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7我有资料,点位图和图纸 bios原厂都有

这个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鑫智造也有   给鑫智造打个广告

网友C:
触摸不能用的时候怎么个检修流程?望楼主讲解下啊

网友D:
Pro7海力士、三星、东芝硬盘都可以通用,通过修改电路来识别硬盘

网友:
修这个拆解比较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ro7海力士、三星、东芝硬盘都可以通用,通过修改电路来识别硬盘

图纸上有  其实因特尔的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触摸不能用的时候怎么个检修流程?望楼主讲解下啊

屏-小板-主板-cpu-(bios)-系统  一样的

网友:
拆解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牛皮,我遇到的微软十台有八九台都是3.3的ec供电短路。。。。。你说的这些一个都没遇到多,就算遇到了也只有放弃

网友:
surface市面本来就少 接这么多

网友F: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是187的这个号吗?我可以微信加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是187的这个号吗?我可以微信加你吗?

     直接加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有  其实因特尔的也可以

所示硬盘都可以通用,在今年初图纸没出来之前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小板-主板-cpu-(bios)-系统  一样的

谢谢了

网友:
拆这玩意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