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370主板插上cpu供电就短路保护不触发

楼主(2021-08-15):
小白求助,370主板插上cpu供电就短路保护不触发,不插可以触发,拆开装甲看到有个电容鼓包了,是不是换掉这个就可以,还有这个电容是101uf 16v的,可不可以换270uf  16v的

网友:
坏的的那个电容是这样的型号

网友A:
你所说的电容替换可以换,但是短路那个不好说,不一定是电容引起的,你先更换电容后再做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电容替换可以换,但是短路那个不好说,不一定是电容引起的,你先更换电容后再做测试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折腾一下午把u给烧了

网友:
一定要先测量cpu供电+12v对地,以及mos上下管是否短路,有些是一体的mos,都测试好。电容不好说,反正都测试好,可以换容量高些,电压高些的电容。没测试好不要上U,就算上U也找个最低端的U。

网友:
没看出电容鼓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好不好把CPU烧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假负载

网友:
CPU供电短路 好好检查还有没有其他短路地方

网友C:
8代主板CPU供电短路我不敢修,最便宜的CPU也要400左右,一不小心就烧,修个主板才多少钱啊!

网友:
旁边的三极管也量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检测pwm电路,容易烧cpu。我被烧了2个了。有时候mos管烧,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一下午把u给烧了

这下亏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一下午把u给烧了

厉害了,

网友:
修cpu供电用那种坏cpu   跑码不亮的U合适的很

网友:
可以换270uf  16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代主板CPU供电短路我不敢修,最便宜的CPU也要400左右,一不小心就烧,修个主板才多少钱啊!

已经烧了一个u了

网友D:
CPU短路还敢上U,一下就能把u干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短路还敢上U,一下就能把u干废

已经干废了,血亏

网友E:
你好,你这个板子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个板子还在吗

已经便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