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二次换cpu座针

楼主(2021-08-15):
      去年换过一次,因为没有经验,拔断针的时候把座子搞的很难看,今天第二次换,拔针都很顺利,但是补针的时候还是有点失误,塑料有点糊了

网友:
主要宿舍光线不好,于是打开手机手电筒照明,一只手又拿着手机又拿着风枪,导致没把握好火候

网友:
  每次都有进步就是好事

网友:
有进步就是好事,换针这个是手工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弄的。

网友:
越南擎的主板吗

网友:
似的,貌似翻车了,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A:
换针可以点亮了吗

网友:
技术活,换好收100

网友:
直接换座子

网友B:
直接换座子更好吧

网友C:
针少换针快,风枪270随便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针少换针快,风枪270随便吹

350度都吹不下来,得4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座子更好吧

风枪怎样换座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针可以点亮了吗

还没有,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50度都吹不下来,得420度

你的风枪是假的,拆掉背板,270度吹,420度你得把塑料都吹化了,塑料耐温270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cpu供电短路了

不行你就寄来我给你焊,你要告诉我你焊了哪个针,焊前是不是没有短路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风枪是假的,拆掉背板,270度吹,420度你得把塑料都吹化了,塑料耐温270你不知道吗

所以塑料糊了

,但是  270度怎么都吹不下来啊,270度要多少风速呢,吹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塑料糊了,但是  270度怎么都吹不下来啊,270度要多少风速呢,吹多久呢

一般地线的话要底部加热的,其他线一般2-3分钟差不多了,先把板均匀加热,

网友:
我换了三张主板的cpu底座,三张都报废

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风枪是假的,拆掉背板,270度吹,420度你得把塑料都吹化了,塑料耐温270你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270?你吹一天都吹不下来,380度吹十多分钟才化锡,然后塑胶底座。也变形了。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