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新-14 2019 LA-H101P 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21-08-15):
小新-14 2019 LA-H101P 屏蔽板载内存BIOS淘宝购买,因此机CPU故障,未成功修复
发给有需要的同行验证使用

网友A:
这还用买吗 删除SPD信息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买吗 删除SPD信息不就行了

高手,SPD信息怎么定位指导一下吧

网友:
高手
怎样改移除板载内存?

网友(2021-10-03):
不能屏蔽,开机还慢

网友:
有一台弘基的,也是CPU故障,难搞了

网友:
正在找呢 。谢谢楼主

网友B(2021-12-08):
没有屏蔽掉板载内存重新买了一个

LA-H101P屏蔽内存淘宝

网友(点评):
好用好用,重启一次亮机!

网友(2022-04-03):
刷了几个屏蔽内存的BIOS,外插内存。还是一样不跑码0.53电流,严重怀疑CPU损坏

网友(2022-07-16):
引用 网友B:
没有屏蔽掉板载内存重新买了一个

这个BIOS刷了掉电两次后不触发。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B:
没有屏蔽掉板载内存重新买了一个

好用,亮机快,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