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6500一插电源,屏幕黑屏关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1-08-15):
故障表现: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但在桌面一插电源,就黑屏关机,在黑屏的瞬间屏幕上有竖线一闪而过(图忘拍了)

维修过程:
怀疑是显卡的问题,用电池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中将其独显禁用。
再次测试,恢复正常,说明是独显的问题。
将其显卡板拆下加焊其显卡,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A:
现在的显卡加焊好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卡加焊好的不多了

现在都爱直接坏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