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40插电池大短维修

楼主(2021-08-15):
今天修一台联想T440机器有点老了板子型号:NM-A131

故障:插电池通电大电流拔掉电池正常运行进系统
拆机费好多时间·····太难拆了
拆下来目测待机PQ16上管被换过,待机芯片被动过这个不管机器正常开

找电池芯片PU7  BQ24760
上电池楼板测试大电流手刚好摸到一个地方非常烫手
看管子是Q85、PQ13、PQ34这公共点S管,

跟P管有点像不能用P管更换需要找了S管换上【联想THINK】主板很多
插回电池不会短路了,但是不不插电池亮下就灭了问题还有
更换充电芯片还是一样,追查Q85来源,结果查到充电芯片4脚ACDET,主板背面位置PQ167管子【不知道什么管子】电路图又像二极管又像三极管,难道是复合三极管??,这个管子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清楚实在太小了

这个管子还是从THINK料板上找来换上
插上电池通电不会大电流了,开机也不会掉电
装机起来测试,可以充电又不会大电流看来是修好了

修的有点乱别介意哈,没文化

网友A:
我搞维修这么多年碰到的元器件不少,但是我还是只想搞明白什么是S管

网友(点评):
…… 估计是楼主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这么多年碰到的元器件不少,但是我还是只想搞明白什么是S管

同问什么是S管,还有P管是P沟道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这么多年碰到的元器件不少,但是我还是只想搞明白什么是S管

S开头的用S开头换 一开始用P管用了会掉电
是我的失误打错了
我是习惯性说成S管了

网友:
这不明明就是p管吗,不为什么不能用p管换。你就打错了s管,

网友:
他是说p沟道的,可能口误

网友:
每天看一点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