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师傅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1-08-15):
或者有卖剪板ec的也可以联系我 微信15829535351
联想v4000 i7五代  之前好好的,结果我拿手乱摸板子直接短路了,裸板加电0.2 发现3v转换芯片发烫,所有3vLP全部短路,拆了ec就全不短了,3v转换芯片拆掉还是短 电路上的电容都拆了还是短,确定ec问题

网友A:
288和388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8和388都是带程序的

感谢师傅,是不是现在只能买剪板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师傅,是不是现在只能买剪板料了

论坛里面有人分享程序了。你可以买全新芯片自己刷入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人分享程序了。你可以买全新芯片自己刷入程序

某宝的芯片质量太那个了,十个可能有八个写不了,所以买剪板加全新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的芯片质量太那个了,十个可能有八个写不了,所以买剪板加全新才安全

两种一起买。不然买单到坏的就会怀疑自己编程器还是程序错的

网友:
感觉这样的芯片超级贵

网友:
最基本,先看有没有通过spi总线挂载rom,有挂载,并且待机时有读取动作,基本说明没有内置程序,反之就是有程序

网友D:
乱摸   摸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乱摸   摸短路了

是的,,,好好的可以触发 我加上电就乱摸,  直接EC烧了,取掉EC才不短路,今天新EC回来了,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好好的可以触发 我加上电就乱摸,  直接EC烧了,取掉EC才不短路,今天新EC回来了,换好了

事实证明男人的手不可以乱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