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HP 15-ax240tx 不触发

楼主(2021-08-15):
hp HP 15-ax240tx 不触发

版号:DAG35AMB8E0

插充电器指示灯不亮,拆机测试

公共点+PRWSRC为 0V,PQ1003隔离管的栅极为0,N沟道管高电平导通
保护隔离管没过,打开图纸查BQ24738H 芯片的工作条件

20脚VCC=19V 正常
16脚REGN=6V正常
6脚ACDET=3.5V 不正常,正常为2.6V,
检测发现ACDET引脚的下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大引起的,图纸上69.8k,实测100k,
换掉后ok,电压输出正常,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描写清晰,检查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