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墨粉计数芯片

楼主(2021-08-15):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芯片类型,能不能用编程器读取拷贝

网友:
施乐的机器吧  这个芯片便宜   要复制只有把芯片拆下来放到编程器上读  不一定能读出来哦

网友:
好歹说一下芯片型号才能查啊

网友:
夏普31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