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上电电流1.1A,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求解?

楼主(2021-08-15):
今天接到一台ACER E1-471G的本子,不开机,拆开一看,别人修过的,BIOS芯片边很多连锡与锡膏,有几个电阻阻值也不对,网上下了图纸,把两个BIOS重新刷过,外围电路补上后,上电1.1A,没有跳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量得所有电感除了这个PL13电压的+VCC_GFX为0,图6 7其它电压都正常,换了内存,CPU,都一样,南桥是SLJ8C, 按键可以开机,可以关机,求解?

网友A:
这个电流不用看都知道主板电压已经基本正常了,你上面所说的没有出电压是CPU集显供电。这个供电是在CPU读取BIOS进行自检过内存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收到CPU发出的SVID信号才会开启的。你这电流放不放内存都是1.1的话,那说明CPU还不能正常读取BIOS。这个时候要查CPU复位有没有,CPU的时钟,还有打内存总线看有没有波形。反正这样的电流不是很好修。因为要查的地方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不用看都知道主板电压已经基本正常了,你上面所说的没有出电压是CPU集显供电。这个供电是在CPU读取BIOS进行自检过内存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收到CPU发出的SVID信号才会开启的。你这电流放不放内存都是1.1的话,那说明CPU还不能正常读取BIOS。这个时候要查CPU复位有没有,CPU的时钟,还有打内存总线看有没有波形。反正这样的电流不是很好修。因为要查的地方蛮多的

师傅你好,这是不是十有八九cpu坏了

网友:
这个是可拆卸cpu,己经换过了,现象一样的

网友:
可以正常开关机 这种情况看看显卡信号 屏

网友:
电流没跳变,不就是没跑码嘛

网友:
  这种机器  给我修,和楼主一样上来先刷BIOS,刷了不好测一下电压,然后我会仔细看  哪里有痕迹,是不是被动了手脚   这板子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处理好 先刷bioss

网友:
bios刷了N个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