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deLuxe配核显问题,

楼主(2021-08-15):
华硕主板Z170杜蕾斯配g3930处理器不插独立显卡,用核显可以吗?请大佬指教
华硕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VGA或者HDMI接口,反正就是显示接口。如果有那主板应该是能开机到显示的。G3930是带集显的

网友:
很简单,你觉得不可以那就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