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非常难修

楼主(2021-08-15):
故障是待机3 5v都有,也有pg输出,排除d95280芯片问题。这款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3 5v出来以后,ec收到pg,并且读取到正确的bios程序,会关闭掉3 5v,但是这个机子一直保持。

示波器测试bios芯片,1 5 6都有一瞬间波形,2脚没有输出,7 8高电平,刷bios。正常,冷机又不正常,最后发现是只要加热bios芯片2 3脚位置就能正常开机,只要不是关机再开,重启什么的都一切正常。

换过bios芯片。检查bios芯片所有引脚间也没有漏电,搞得头晕眼花了。

既然重启都能正常读取bios,那就不是引脚间漏电,感觉有点绕进去了,换个维修方式。插电,镊子短接ec芯片的44脚电容或者手动拉低ecrst复位再松开,每次都能正常读取bios上电开机。
自此判断是时序问题,但是加热bios芯片这个我是没想明白。
经过一系列调试,最终的方案是把ecrst复位信号的上拉电阻供电端移到旁边的电阻也就是开关电源3.3v,原先的上拉电压是待机芯片d95280的ldo3.3v,这样就可以让ec的工作条件都ok了复位才出来,还要把ec的14脚抬起来,不然会造成单用电池第一次无法正常开机,因为ec没有检测到acin适配器接入信号进入省电模式,没有开启3 5v,ec没有得到复位也就不工作了。缺点就是单用电池的话关机状态也会缓慢掉电,忽略不计,我只管赚钱养家了。

修到最后论坛搜索,好像发现这款机这个问题也是通病,论坛貌似没有人能解决或许没有放出解决方案吧。
Ecrst我还加了个电容做延时,上拉电阻也更换成大的,那个是之前调试的,但是没有效果,后来确定问题也就懒得再改回去了,也是一样用,心好累。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A:
应该换个EC看看,因为强制拉高复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个EC看看,因为强制拉高复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瞎几把回复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2022-11-09):
这机器也好老了,买个板子不到200,修好了老板收多少钱啊

网友:
新手看不懂,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