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msi7820 v1.0主板

楼主(2021-08-15):
(记录)修一msi7820 v1.0主板
此主板上电黑屏不显,测cpu 1.7V(正常),测pci-e a13 a14 时钟电压为0.4左右正常,测a11脚复位电压为0v不正常
,怀疑cpu供电ic 2脚VR_PGD_R信号输出问题,当cpu供电完成后供电芯片isl95812第2脚输出高电平通过复合管3904转换成VRM_PGD 3.1V给南桥 sys_pwrok通知开启时钟信号.测2n7002漏极(vrm_pgd)电压为1.7V偏低,正常输出是3.1V左右(3.3v被r114 r110分压得到),拆开复合管3904测电压恢复3.1V,更换此管主板修复!!!

网友A:
没有pg是这意思是吗?

网友B:
这个 问题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pg是这意思是吗?

是的,cpu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问题是怎么发现的

修多更多是凭经验去查,我修这块板思绪很顺畅算妙杀了

网友:
其实是看上拉多少v就是多少v ,1v也正常

网友C:
VRM_PG开启时钟信号?时序先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M_PG开启时钟信号?时序先搞明白

到桥开启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M_PG开启时钟信号?时序先搞明白

那是什么去开启的呢

网友:
联想h110ms主板?

网友:
刚刚加入迅维,路过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