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 能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1

楼主(2021-08-15):
华硕K53S 能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1维修
待机0.02触发后电流只有0.1 3.3v 5v 内存电正常没有cpu显卡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了,众所周知的电阻也都焊了一下毫无效果。

陷入僵局

最后发现箭头指点两个管子没有导通是受后面一个小六脚芯片控制

又找不到一样的替换直接拆掉短接3 4脚 电流马上飙了上来恢复了青春,虽然开机能正常运行了但关机指示灯还是亮的 丢 用702改个电路有点麻烦直接把控制另外管子的信号直接飞根线将就一下算了

毕竟算老机器坚持能用就行的原则勉强算修复了。顺便捞点下载分

网友:
不错 这样都能让楼主搞定

网友:
我最佩服能改电路的人了,特别是能在华硕上改的~~

网友:
看位置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导致电流起不来,这机器应该有点位吧

网友: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