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21-08-15):
        盈通H61主板不亮机,经过测试无CPU供电 ,PWM采用UP1625Q。经过测量供电开机等条件全部正常,PWM还发烫。不用多想肯定是PWM坏了,订了芯片回来换上以为好了,结果出乎意料,主板不通电了,心想肯定是遇到黑商卖坏芯片了,赶紧拆了PWM,结果还是不通电,一测12V短路,再次一个MOS上管短路了。仔细看MOS管又点发黄,明显烧坏了,更换MOS管,把PWM安装上,故障修复。至于原来的PWM有没有坏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更换了PWM才出现MOS管短路呢。我也不知道。

网友:
如果能给出这个主板的详细型号就好了。还是有图比较好。

网友A:
我觉得你是芯片没有换好  然后mos管烧了

网友:
检查pwm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是芯片没有换好  然后mos管烧了

我对自己的焊接技术还是有信心的,而且那一组MOS发黄没有修之前我就注意到了,只是没有保护就没有理会。

网友:
更换MOS管

网友(2021-12-18):
我虽然是一个外行,但看他们换都是一组跟换,的,上下mos管,pwm8脚芯片

网友:
换完检查没有,不要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