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蓝色妥圆形是什么

楼主(2021-08-15):
Cpu的an5通过什么东西连到io的psout?周围电阻都跑了没找到

主板是ga b350gaming
现在是不插cpu供电开机内存1.2正常,插上cpu供电开机1.2只有0.8。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跳线,比线路大块的铜片

网友:
有可能被阻焊盖住了的焊盘,

网友:
表示没装零件,直连线路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比线路大块的铜片

那应该是直连的吧,怎么就测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