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艰难维修

楼主(2021-08-15):
          垃圾桶捡到一块华硕A68HM-K,CPU卡座没有了,CPU供电3个12V滤波电容飞了,只剩下几个脚。还好有料板,把卡座和电容补上,终于好看些。
          触发能上电但是不跑码,经过测量发现没有+1.1V_SB。+1.1V_SB

+1.1V_SB是PU301产生,PU301是AS358双运算放大器。但是同时受PU301控制的+1.2V_APU却正常。据说芯片内每个运算放大器为独立,有可能会出现坏一个的状况。不多想立刻更换一个GS358,GS358应该和AS358应该通用。结果故障依旧。有点慌,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好。查条件吧,基本条件肯定正常,结果查到P_1V1_SB_IN_1-_10连接的PR707的时候电阻不正常,电阻增大,大力一点飞了。更换以后+1.1V_SB正常了,但是+1.2V_APU却不正常了,有0.7V的电压,然后逐渐又没有了。再次更换一个AS358故障排除。不知道是GS358坏了还是不能替换AS358.还是我没有焊接好。

网友:
垃圾桶里捡钱

网友: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现在修AMD板子纯属无聊没事干了

网友: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

网友:
1.1V_SB是南桥s0电吧

网友:
这个型号奋你好的 主板烧了我2个cpu

网友:
维修主板不如捡垃圾

网友:
A68还艰难维修,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