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12V电源保护用的,有替代的吗?

楼主(2021-08-15):
这是一个12V电源保护二极管,客户接错电源烧掉了,印字有点看不清楚了,只能看到,上面一排前两个看不清后面三个是712,下面一排是 13V8A,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替代?

网友A:
找个肖特基的小管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肖特基的小管都可以的!

好的,多谢!

网友B:
13v8a淘宝上搜就知道了,或者接近的

网友:
好多板子上都有这小东西。注意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v8a淘宝上搜就知道了,或者接近的

好的,谢谢!

网友:
随便换,TVS管,耐压高几伏就可以

网友:
这个随便拆一个类似位置的就ok

网友:
料板一大把的,不一定一模一样的,查看参考值同等或者大于原来的都可以代用

网友:
拆掉也能上电   出于安全起见  还是搞个

网友:
这个不装完全没问题的,很多主板都没这个设计的…之后不能插错变压器了,下次烧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