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ats通过,打不上驱动代码43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21-08-16):
我是个自学修着玩的爱好者,0基础,全部的知识储备都是东拼西凑来的,所以下面的问题可能很多很白痴大家不要见怪。最近修显卡遇到一张很奇怪的华硕970猛禽,想请教一下大家
在这里我赘述一下这个卡的维修过程
拿到卡上机花屏,mats跑一下A0b1报错
开干拆卡,显卡背面原厂易碎贴还在,拆开显卡硅脂都干了,去了螺丝以后掰开的。此时有点小激动,一修卡呀,分分钟拿下。
加焊b1a0上机依旧报错。其实之前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两个相邻的显存同时报错核心可能性很大。
还是不死心不像盲目动核心,拆下b1,打二级值,很多点断路,用手按压核心个别会有反应。哈哈,难不到我,加焊核心,搂它!加焊完毕,测二级值全部回复,这是心情就有点线激动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植球失败,失败就失败吧,买一个然后重新干回b1显存。
见证奇迹的时刻,开机mats走起---PASS飘绿!完美!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才华,这是我已经飘了!
哼着歌曲吃着火锅这就进系统准备测试了,结果那无情的可恶的苍天,她把我抱起只是为了狠狠地把我摔在地上。晴天霹雳!无论怎么装驱动就是报错43!gpuz核心数据齐全就是显存为0。
此时我还安慰我自己,小小的意外而已或许是bios,nvflash走起,刷了几个版本都是同样的问题,还不死心买来编程器刷也不行。
现在我实在不想放弃,希望哪位大神能给我指条明路,感激不尽,崇拜之至!
有几个细节这里补充一下,我第一次打开显卡虽然防拆贴在硅脂干结里面很新,但是显存批号是两种,海力士的h5gq4h24mfr r2c,一种后缀标号是442v三棵,一种444A五颗。这是啥情况,一般都是一个后缀批次呀。其中b1是444A这颗我后面买的是517v。这个最后的a和v变了不会是这个问题吧。我不懂只能瞎猜。
主要是虽然能力不行修的少,但也修了快50片卡了。从来没遇到mats通过打不上驱动的,通过然后运行不稳定的到时可以理解,这个直接打不上驱动。
我下面的维修方案只能是病急乱投医,准备1重植核心2不会用diag检测准备每个显存再加焊不行就一个个换在再开机试。
大神们指点迷津吧!

网友:
gpuz核心数据齐全就是显存为0,核心短路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下重植核心看看,钢网这两天就到:jingxia:如果重植能解决就太好了。

网友:
这几天修了一片华硕GTX970 猛禽,跑分花屏,mats刚开始是pass后来出问题后再测mats发现报错A0,换了显存,加焊了核心得一天,第二天恢复原样,重植核心不用吸锡线拖焊盘直接放核心焊上,装好测试没发现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显卡教程?

网友(2021-10-04):
大概率核心,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