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50 3G BIOS

楼主(2021-08-16):
核心代码GP107-301-K1-A1,箭头指着的是显存配置电阻

网友:
这东西有图纸的不

网友:
1050点卡有3G版本的   第一次见呀

网友:
1050点卡有3G版本的   第一次见呀 少见

网友: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

网友A:
这是改电阻大小呢,还是取消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电阻大小呢,还是取消电阻?

取消电阻是1高电平H,装电阻接地是0低电平L

网友:
有图纸吗老板?你这个很到位

网友:
楼主没发全哦,10系strap0-2含义:配置显存类别和大小阻值都是100K,上下都装上就是0.9V电压记M,上面电阻不装为0V电压记L,下面电阻不装为1.8V电压记H。

网友:
这不是我的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消电阻是1高电平H,装电阻接地是0低电平L

谢谢大神,我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