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12代CPU,代号:A

楼主(2021-08-16):
Intel12代 CPU,代号:ADL
PCH也集成到CPU一起了,维修成本更高了

{:大哭:
小die PCH,大die CPU
下次放power Sequence

网友:
这种板就只能维修一些小故障,CPU挂了就换板把

网友:
马上大量上市的经典一代。。。。。。。。。

网友:
桥u一体的,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A:
低压u一直都是这样的好吧,有啥大惊小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u一直都是这样的好吧,有啥大惊小怪的

谁说了这是低压U了,这是标压H诶

网友:
感觉这个U好长啊。

网友(2022-10-18):
外媒表示,Alder Lake (ADL)采用了混合 CPU 架构,很像 ARM 架构中的大小核设计,其中小核心为 Gracemont (GRT),大核心为 Golden Cove (GLC)。

外媒得到的消息显示,Alder Lake-P (ADL-P)将可配置 6 个 GLC 大核和 8 个 GRT 小核,而 Alder Lake-S (ADL-S)预计可配置 8 个 GLC 大核和 8 个 GRT 小核。需要注意的是,只有 GLC 大核支持超线程。

具体来说,Alder Lake-S 台式机处理器将采用 LGA 1700 接口,预计将至少连续三代使用。Alder Lake-P 移动处理器将搭载 96-EU 的 Xe LP 核显,而 Alder Lake-S 则是 32EU 的核显。移动和桌面平台都将提供 DDR5-4400 内存。在连接性方面,Alder Lake-P 移动处理器可以提供最多四个雷电 4 端口支持,两个平台都将支持 Wi-Fi 6E(802.11axR2)。

最后,ADL-P 和 ADL-S 也将带来对 PCI Express Gen5 的支持。移动端支持 8 通道的 PCIe Gen5 和双四通道的 PCIe Gen4 连接。桌面端将提供直连 CPU 的 16 条 PCIe Gen5 通道和 4 条 PCIe Gen4 通道,PCH 还将提供 16 条 PCIe Gen4 通道和 12 条 PCIe Gen3 通道。

网友:
        ADL-P 12代单cpu需要的供电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36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了这是低压U了,这是标压H诶

那你说说这个桥是什么

这个文章说的可以https://zhuanlan.zhihu.com/p/537969186
ADL-P是准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