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2280-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6):
通电待机0.042待机偏高,测电感35v电压偏低3v实测1.7v,5v只有0.7v
待机芯片供电开起线性35v正常,开启35v电感的开启信号电压只有1.5v电压偏低.追查到r3603电阻一端是2.8v.到开启35v的只有1.5v换了带电阻2.8v到开起35v复

合管开启35v

开机开机正常关机后有不触发原故障了.追查到pq4101怀疑是这个复合管子拉低了,更换后还是电压1.5v最后直接短接r3603之后开启点电压2.8v《感觉电压还是不对》但是开机正常了测试1个小时

有不行了短接过的r3603电压有变成1.5v,追查rn2705电阻一段3.3上拉.另一段1.5v去开启35v电感,更换rn2705,开启35v的信号电压回复2.8v,测试一会有不开机了,我直接短接rn2705的23脚

强行开启35v电感然后测试一切正常了《在不正常就要换ec了开启35v电感的信号是ec控制的》
就是待机有点偏高因为35v是强行开启的

有大神知道其他绝决方法吗  知道我这不是最完美的方法

网友:
3v5v简称了

网友: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

网友:
楼主,3V 5V最好分开写,不然很容易看成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