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楼主(2021-08-16):
不跑码,拔了内存还会报警,各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这样,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跑9A,BIOS没刷好吧

网友B:
量一下内存条件供电时钟复位SPD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看主板电池有电没

网友:
联想好多板子主板电池没电也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电池有电没

电池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9A,BIOS没刷好吧

bioss我提取的好的主板的bioss,刷到这个板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内存条件供电时钟复位SPD

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D:
今天想了一下,不可能吧,你们猜什么坏了,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想了一下,不可能吧,你们猜什么坏了,cpu坏了

换了cpu成功亮机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有测试点,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