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无待机求指教

楼主(2021-08-16):
接可调全是0.。。。。。

公共点有19V 保护隔离的PQ301 PQ302都是导通的,,两个P管G极都4.5V

下面是BQ737  VCC20V  ACN ACP都20V  6脚ACDET 2.5V     16脚REGN 6V    感觉条件都有 怎么就连待机都没有呢,,求指点

网友:
新板子有可能要按开关后才产生待机电压,可以试下。

网友A: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欢迎多多发帖

大师指点下么

网友B:
没待机,去找待机芯片啊     。。。。。。。。。。这都没有目标   只知道过了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待机,去找待机芯片啊     。。。。。。。。。。这都没有目标   只知道过了隔离

师傅你好,,,待机芯片也发出去了  也是电压不正常 +5VLP正常 有5V  但是+5VVCC就成2.9V了
+5VVBS 3V,也不正常,,其他引脚都没电, 3V待机更夸张 处了19V的 VIN 其他全部没电 引脚全部测了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待机,去找待机芯片啊     。。。。。。。。。。这都没有目标   只知道过了隔离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7081-1-1.html#pid18281570  这是我发的3V待机的芯片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待机,去找待机芯片啊     。。。。。。。。。。这都没有目标   只知道过了隔离

师傅有空的话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慢慢修吧,修东西急不来。

网友C: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有短路也会没有电流的。打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有短路也会没有电流的。打一下有没有短路。

是啊,短路排查了 阻值都是正常的  所以郁闷了

网友:
有图纸还修不好一个待机电路?

网友:
pq301  和302是否软击穿

网友:
这个好修得很呢

网友:
公共端有电压,往后看待机3V  5V产生条件。条件满足而没有3V 5V 那就换芯片。

网友:
现在换了3v芯片 待机3v 5v都出来了 现在又成了不触发了,头疼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看看,有的得按一下开机键

网友D:
先看公公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看公公点是不是短路了

公共点短路应该会5A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短路应该会5A大电流了

仁宝的有保护,公共点短路后,隔离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