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REV 5.0 无待机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16):
版号:华硕 K43SD REV 5.0
故障:无3V 5V 待机 不触发

平时修台板多,笔记本小白。
查待机芯片 RT8206A  VIN 19V 正常 14  27 脚EN 没电压,加热芯片 没反应。
笔记本 不知道是待机芯片时序先还是IO先 还是BIOS先  论坛看帖也一头雾水 。
没芯片换就查下IO 发现 +3VA_EC 没电压,继续往上查 发现由PU8101 4脚 +3VAO 经过2个跳线短接改名而来.

测PU8101 1脚EV 3脚VCC 都有5V电压 4脚却无输出,怀疑PU8101坏。
盯着这5脚芯片发呆了一会  感觉这个5脚芯片 和 华硕台板VDDA2.5V 常用S7-00 5脚 类似。
于是 打开AM3+主板 M5A78系点位看 发现真的一样 UP0107B.
直接料板拆一个换过去,电流哗哗的跑  亮机了!!!嘻嘻!

在华硕台板找VDDA25 小5脚芯片换上去  故障修复  维修结束!
(技嘉FM1 FM2也采用小5脚芯片输出VDDA2.5V  但是和华硕4-5脚是对调反过来的 不通用)

网友:
小故障 没技术含量  别喷呀 !

网友A:
都维修专家了,谁敢喷你呀,感觉笔记本主板修的少,

网友:
恭喜捡漏!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B:
这种小5脚基本都是2与门逻辑芯片吧?

网友C:
恭喜楼主捡漏,如果可以分析逻辑,就更好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呀,

网友D:
事实上 修笔记本比台板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上 修笔记本比台板简单多了

  好像有些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捡漏,如果可以分析逻辑,就更好了

我不懂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5脚基本都是2与门逻辑芯片吧?

不知道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维修专家了,谁敢喷你呀,感觉笔记本主板修的少,

笔记本很少修  哈哈

网友:
我不相信楼主有这么好运气!

网友:
感谢分享  故障简单也得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