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2台不稳定的A1466

楼主(2021-08-16):
2台一模一样的情况,来的时候不能触发,把电池拔掉,接电能自动触发,然后在把电池装上,按开机键也能正常开机,但是用不了几天又变回来了,只要把电池再次拔掉就正常了,头都大了,有没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关键不好修,只要拔掉电池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把主板拆开看下啊,有无腐蚀的地方,不开机的时候插电源 灯会不会亮,还有直接把板子上有一个多余的接口直接去掉靠近,wifi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拆开看下啊,有无腐蚀的地方,不开机的时候插电源 灯会不会亮,还有直接把板子上有一个多余的接口直 ...

拆开看过了,开始我都没发现把电池拔掉就能好,就是拆开看了下,再上电就好了,开始觉得是放个电就好了,结果反反复复,今天又来一台一样的,所以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拆开看下啊,有无腐蚀的地方,不开机的时候插电源 灯会不会亮,还有直接把板子上有一个多余的接口直 ...

你说的是拉低EC  复位的那个座子吧

网友:
那个接口是用来接免拆刷BIO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