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楼主(2021-08-16):
谁手里有这个板 .进水有个电阻不确定多大. 那位大哥给量一下多大的 .也没有图和点位

网友:
图片标注的位置

网友:
拆旁边的测量。参考旁边的

网友A:
标注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画的红圈  发上去看不清了    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

画的红圈  发上去看不清了    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个只能拿好板对比了。

网友:
。。。不知道多大的 我一般都是先上10K

网友:
另外也要看走线的  一边粗一边细一般就是上拉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上的主板

网友:
修机就怕没图没点位

网友:
只要不是分压10-20K都行没问题

网友:
板子太新 没得图纸 两个电阻串联  可能是分压用

网友:
一样的板子还真不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