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使用求助。

楼主(2021-08-16):
测显存,上电第一次检测所有通道报错,第二次报其中一颗显存坏,更换显存还是一样。断电再上电第一次还是所有通道报错,每个通道报错数都一样,以此类推,这种一般什么情况呢?
求助

网友:
不知道,我也是这样,八成版本不对

网友:
对的,换个版本试试,测什么卡?用的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