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16):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OPPO A5

  【故障现象】:机器为进水,开机能显示logo,有显示无背光

  【故障分析】:进水导致的无背光就检查腐蚀。

【维修过程】: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1

  根据鑫智造图纸我们找到背光ic。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2

  发现腐蚀严重。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3

  测量此组件两头接地,拆掉烧糊的组件发现底部已经烧没了。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4

  根据点位图判断他是给背光ic供电的连接主供电的。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5

  直接将他的输入端和旁边电容短接。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6

  短接后测量发现居然还短路。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7

  拆掉此电容发现阻值恢复正常。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8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9

  从点位图上看,这个电容通背光ic和电感,更换一个电容再次飞粗线。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10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修复。

OPPO A5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图11

相关阅读:
OPPO A5重摔无背光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6148-1-1.html
OPPO A5接电漏电280多故障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8168-1-1.html
OPPO A5(高配版)屏灯暗,闪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8146-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IC都没有挂!

网友:
不装电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