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系统也可以切换版本

楼主(2021-08-16):
win10家庭版不想用
这个软件可以帮你切换到专业版和其他版本

网友:
切换版本好像里的面功能没有跟上

网友A:
只是名称给切换了

网友B:
估计就是改了个名字而已,系统里面的优化这些应该没改

网友:
本来安装的时候同一个镜像就可以安装不同的版本。

网友C:
请问这个真的管用吗

网友:
有什么不同,名字不同只是

网友:
这个功能应该不会跟上。家庭版可以直升专业版,旗舰版

网友:
如果是普通版可以直接切换吗,还是必须高变低

网友:
不知道有用没有,只好下下来先试一下

网友:
这就满足了一根筋的客户了。

网友:
应该是更换不同版本的SN

网友:
不好用。骗人的

网友:
可以用的 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
你是什么版本转的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名称给切换了

要是连系统一起改的话估计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真的管用吗

好像原装系统有时不行,装过的系统我切换没失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改了个名字而已,系统里面的优化这些应该没改

没具体研究过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也就是改了个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