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光了,可不可以直接用适配器的接口直接跳线到电池插口给主板供电,实现开机?

楼主(2021-08-16):
本人自用宏碁M5笔记本,本本正常使用突然自动关闭了,上电无任何反应,拆出电池测电压测不到,估计是电池供电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请教一下大佬们可不可以直接跳线到电池座哪个点上实现开机?
电池输出是11.1伏,适配器输出是19伏,或者怎么改装一下,不想出去修电脑了,将就开机能用就行,请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行,需要电压转换,需要过流过压检测保护,电池充电电源电压过高非常危险,有起火爆炸隐患

网友A:
这人不是维修人员,麻烦注销账号,退出论坛,不适合再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人不是维修人员,麻烦注销账号,退出论坛,不适合再这里。

朋友,论坛是公开的,你出生就会维修,凭什么来的优越感?

网友:
虽说两个接口都是给主板供电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一定开不了

网友:
不行的 简单说电池工作不单是电压  还有数据交换 ……
建议找专业店面检修吧

网友:
不行的,电池还有其它信号呢

网友:
人才!这思维不去修卫星可惜了。

网友: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不就好了吗

网友:
建议直接接个220v电压到电池上,可以实现快速充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论坛是公开的,你出生就会维修,凭什么来的优越感?

大哥,这里是专业维修讨论论坛,你问题的问题过于不专业,,,,

网友:
亲,你的思路不对,简单测试方法应该是拔除电池,直接用电源适配器测试能否开机,如果不行那就跟电池没啥关系,如果可以就寻找相关电路进行维修,你这改装思路很大程度上会把电池搞爆炸的,过于危险不要尝试

网友:
电量 温度 各种信号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确实

网友:
19v和11v还差几v呢

网友:
笔记本不是简单的适配器不能开就能用电池开  除非你适配器是坏的导致电池电放完了  不然电池没电跟你用电源不开机有个鸡毛的关系  啥也不是

网友:
这是种什么思维

网友:
直接用电源适配器开机

网友:
电池i2c读不到,充电芯片怎么打开放电管

网友:
想修好还是拿去专业维修店吧,自己不懂还是不建议瞎弄,除非想换新电脑而又缺一个借口

网友:
这笔记本这么高级了?电池加密开机?

网友:
这种水军还是不要在这里混,

网友:
实在没懂楼主的高级操作,板凳一个,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