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80 Type-c电源口短路,版号EE480

楼主(2021-08-16):
E480 Type-c电源口短路,版号EE480
还没看图纸,初步判断Type-c芯片问题,
有一个想法,把这个芯片取掉,直接把这个口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电源口,
不知道 这个想法 可行吗?

发现现在Type-c接口问题特别多,这口太小,很容易别着,断掉,短路等等

谢谢大家的回复,研究了一下图纸,感觉需要改动电路,有点麻烦,
最后还是换芯片,换接口解决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 诱骗器就是这作用  只是借口不一样而已

网友:
TYPE-C拆换是不是特别麻烦?

网友:
有诱骗头 整一个

网友:
厂家做了这么多功能在TYPC口 你改了 就没法用了

网友:
通病走一波,拆掉一个芯片再连另一个PAD点

网友:
最好是修复原来电路。

网友:
当然原来的好了,,

网友:
成功后来发帖庆祝庆祝

网友A: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接口电感那边的一个电子开关管特别容易坏了,节点好像是J7,小长条的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接口电感那边的一个电子开关管特别容易坏了,节点好像是J7,小长条的那个芯片

挨着屏线左边那个电感位置

网友:
一般是接口进了水或者脏东西

网友B:
修了很多个了,都是修复原来的电路,更换电源头子

网友:
小米的容易坏

网友C:
这是E480   图纸是和E580通用,不是L480

网友:
网上有诱骗器    小米很多这样的

网友D:
cc信号能少,没有cc适配器不输出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E480   图纸是和E580通用,不是L480

谢谢你的提醒,已经改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信号能少,没有cc适配器不输出20v

是的,这个改动会比较麻烦

网友:
type-C 这种接口用在笔记本上就注定容易坏,针脚太密,功能太多,稍微别到一下,就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很多个了,都是修复原来的电路,更换电源头子

这样省心,就是要等两天快递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不错啊

网友:
cc信号能少,没有cc适配器不输出20

网友:
这个接口换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我都是从背面吹正面吹会吧接口吹坏

网友:
更正:cc信号不能少,没有cc适配器不输出20v

网友:
最好是修复原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