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MRT 里 被删除文件 怎么恢复

楼主(2021-08-16):
硬盘里文件删除了,通过MRT 怎么操作 ?在DE里看到的都是硬盘上现有的文件,被删除的如何找?谁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加我QQ:2429610120   可以远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QQ:2429610120   可以远程指导

微信号:13912055344

网友:
先镜像,再扫描

网友(2021-12-30):
软故障拿工具扫描就行了,不用MRT 。

网友:
好像有扫描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QQ:2429610120   可以远程指导

大白吐。。。。。。。。。。。

网友:
大白兔是什么东西

网友(2022-05-16):
超级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2022-06-20):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