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不认卡,风扇不转

楼主(2021-08-16):
不认卡风扇不转,bios也刷了,核心也重做了,测量的电压图片上也标注了,哪位有图纸也可以留言,不白要可以付费:liuhan:

网友:
显卡图纸,论坛有卖的,但不记得是哪位,你只能多问问

网友:
从最基本的开始你会有惊喜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什么

网友A:
复位还没查,可以查查复位

网友B:
看来您有很多料卡················

网友:
不认卡借尸还魂,搬个核心过来···········

网友C:
论坛里有图纸自己去下

网友:
难道是核心坏了?

网友:
显卡 贵了  ,维修的也多了,可惜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还没查,可以查查复位

复位查了,3.3v有:kuqi:,就打了3天没用开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图纸自己去下

没找到讯景的,我看到有V星的,V星的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您有很多料卡················

我也没多少料板,料板都是些核心供电烧坏的,嫌麻烦不修的

网友:
A卡不好修,不显的更麻烦

网友D:
修好了没有?昨天有个570 4G不显卖650块没敢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没有?昨天有个570 4G不显卖650块没敢收

没有呢,有时间了再研究吧,不认卡最头疼,比矿卡还难搞感觉

网友:
从风扇控制倒查回去!

网友:
研究研究有惊喜

网友:
坛里有470图纸,a卡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打PCIE 1X信号线阻值,正常示波器打BIOS CS片选看有没有波,同时量BIOS输出接的330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都正常核心坏。

网友:
很多核心坏的,不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