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B+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2021-08-16):
新手请教。这是笔记本acer EG50-KB的逻辑图。
经测量,PU4402的S极电压19V,G极19V(这个是正常的吗?),D极2.7V

正常来讲,D极不是应该19V吗?这个P管,按道理来叫G极小于S极才会导通,但为何图纸中G极要接入AD+(19伏)电压呢?

谢谢。

另如有谁需要这图纸,我可以上传。

网友:
你量的2.7v的电压应该是给电池充电的电压,你没挂电池所以测量的时候是2.7v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问呀 PU4402是个P管低电平导通 AD+用电源时就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问呀 PU4402是个P管低电平导通 AD+用电源时就是19V

人家积极学习,你非得打压他,每个维修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何况我也不懂

网友:
BT+是电池电压,你没有挂电池或者电池坏了,所以你测的是2.7V。PU4402是个控制电池放电的P管,S级是公共点,G级应该是从电源接口或者其他地方来的一个你插入适配器就有的电压。目的是在你同时接入电池和适配器时,G级大于或等于S级,PU4402截至,避免因电池和适配器电压同时进入公共点造成大短

网友B:
ad+19v 时 pu4402关断 切断电池供电啊

网友:
很简单的公共点电路···············

网友:
PD4402应该不是普通二极管,这里的符号似乎有些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明白了。

网友:
19V哦,拉低G极

网友:
高手过招,我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9v 时 pu4402关断 切断电池供电啊

                           正解

网友:
常见的隔离

网友:
所谓隔离的目的就是电源和电池不同时导通,AD+为电源电压,当电源接入时PU4402的GS为负压,关闭电池输出

网友:
纠正一下,没细看图,当电源接入pu4402的GS压差为0不导通,从而关闭电池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