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块板来修,测试不触发。拔了

楼主(2021-08-16):
客户送块板来修,测试不触发。拔了cpu供电可以触发,应该是供电短路造成问题。先测供电管对地,测得有一组场管G极差100多欧,s极与其它组数据差300多欧,拆下测量一只损坏,另一只正常,测S对地还是502,不正常,追查线路直连芯片up1618a脚。从料板拆芯片和场管换上,测对地正常。上电开机可以触发,无显示。测各电压正常。怀疑∪坏,第二天客户拿另一个U过来试机,完全正常开机显示,判断原U已坏。客户付款拿走后,又送几块板和3个32屏修。

网友:
感谢楼主大大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