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学习一个月,华强北苹果8不开机故障板维修经历

楼主(2021-08-16):
故障现象:接电大电流1.7A
外观检查,主板严重进水,直接拆掉了四个严重腐蚀滤波电容,一个显示屏供电1.8V的电感(用锡短接)
外观处理完后,接电故障依旧。
那就需要检查一级,二级供电了。
测量电池座正极正常,一级供电没问题
测量主供电,首先发现BOOST升压电路短路,因为CPU屏蔽罩没拆,所以先用松香熏其他主供电裸露位置,用可调电源进行烧机。发现wifi右边松香融化,但此位置并没有元器件,判断是因为背面相机电源附近原件短路引起,拆下CPU屏蔽罩,发现几个滤波电容腐蚀,直接干掉,万用表打值正常

再接电开机,出现故障二
接点漏电230毫安,boost电路排除后,那就只剩下主供电了,打值确定短路直接烧机,发现显示触摸电源发烫,直接拆下更换

再次接电开机,出现故障三
触发大短,电流1.1A,三级供电短路,需要检查BUCK供电和LDO供电,根据上课内容先查LDO的硬盘线路,打值发现短路,接可调电源烧机,扣掉一个电容后故障解决。也算是没走冤枉路

再次接电,触发开机,出现第四个故障。
电流表200毫安内循环跳变,屏幕显示苹果图标后重启。
按上课所学内容,因为是裸板开机已经排除外配。第二步需要连电脑刷机,但怎么进,就是进不去DFU刷机模式,判断USB芯片坏,导致不联机不多想直接更换!

换后电流还是跳变,但可以进去刷机模式。
进行刷机,直接刷机完成,进去激活界面!
到此维修完成

七月十二号从家出发,十四号报道上课学习,一个月时间从小白变成初级维修师傅,从创建这个ID的时候连电容电阻都分不清楚,到现在能够独立修机,也算是进步很多吧

+ 10 + 5 一个板多个故障,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
学维修选迅维肯定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维修选迅维肯定不会错的

没毛病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小伙子qian途无量呀

网友B:
嗯嗯嗯 厉害厉害 陈同学真棒棒

网友C:
真的假的?一个月就学会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修手机人眼睛都是超级好!

网友D:
不开机只要不是小电流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一个月就学会了?

只要理解能力差不多的,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只要不是小电流都好修

嗯嗯,是的,华强北买的故障板大多数都是定电流100毫安以内的,所以也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 厉害厉害 陈同学真棒棒

网友:
又一个大神快 出来了

网友:
不得了啊 大师

网友:
厉害了去华强北

网友:
学费多少?

网友:
几千块钱,带吃住的话差不多一万多一点

网友:
可惜了,没早点认识迅维。

网友(2021-10-12):
思路这么清晰,厉害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