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706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1-08-16):
苹果 A1706  插电自动开机
来的时候  开机文件夹
3V 电容短路   去掉后正常进桌面
正常关机后 TYPE-C 插电自动开机   目测电池鼓包   以为电池问题
订了一个  装上去一样一样的
请教  这款机器不拔电池情况下   插电自动开机 是不是正常 ?  不正常应该检测哪儿 ?
大神  在不在 ?

网友:
正常就是插电自动开机,修什么修哟

网友:
插上电池,不要按触摸板,试试。

网友:
我知道苹果笔记本不安装电池是插电开机的,,安装电池这款也是插电开机?苹果修的少,1466安装电池关机后插电是不自动开机的

网友:
这款不插电池,是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你试下盒盖插电,应该不会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