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ATX电源 波纹大 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16):
修好了个全汉550W电源  电压全部正常  上机点亮了 但是没想到屏幕会有波纹之类的干扰 有时候还闪屏  这种情况之前只在杂牌上面看到  第一次碰上比较懵 不知道需要查哪里  来个老师傅指导下  谢谢了啊 确定是电源问题 因为这台是试机用的 其他电源正常的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吧,,,,,,,,,,如果是atx电源问题  机器能开机么

网友:
测下输出电容容量

网友:
把交流的那两个大电容换了。不要换假的,换真的足容的

就是滤波不干净

另外看看还有哪些电解电容是鼓包的,都可以换了

网友:
旧板子 蓉妹妹必须关注 常识了

网友:
小电容没看到鼓包的 这个是主动PFC  也只有一颗很大的电容

网友:
不过用热成像看了下 发现整流桥发热很大 没几秒就上升到100度了  估计不正常 不过这个整流桥是新换的 不应该出问题 只带了100多W负载    看了下 怀疑是旁边那个红色CBB电容出的问题  上面684K 450V 但是拿下来测量了下只有20多NF不知道是不是这只失容造成的

网友:
电容失容就不要多想了,换了再说

网友:
确实是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