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由器不能进管理页面

楼主(2021-08-16):
普联6300无线路由器有无线信号,也可以连接,就是进不了管理页面,无法加密码,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知道的大神告知下,谢谢了。
路由器

网友:
找度娘,一定有办法。。。。。。。。。。

网友:
按住reset复位键复位了重新设置,部分关闭了dhcp功能进不了路由器,要不就是路由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