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技嘉b85-d3v-a

楼主(2021-08-17):
开机反复重启(大概一秒)目前发现内存主供电只有0.9v达不到1.5v有没有大哥大佬来看看,图里的芯片120d换过,故障依旧,大佬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2022-02-07):
楼主维修有结果了吗?我的想法是把通向18的几个电压调节电阻拆掉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到了电压。

网友B:
更换dr15,dr16,dr17。

网友C:
有些问题可能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建议先跳过,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有结果了吗?我的想法是把通向18的几个电压调节电阻拆掉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到了电压。

没。。后面动了个电阻 内存电压到2V了  正常来说应该是FB反馈电阻出问题了  就DR15,DR16,DR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问题可能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建议先跳过,检查其他问题

好滴 谢谢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更换dr15,dr16,dr17。

应该是这里出问题了 当时不太懂  好久之前了  谢谢大佬回复 现在再遇到应该是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里出问题了 当时不太懂  好久之前了  谢谢大佬回复 现在再遇到应该是可以搞定了

如果不行,dr12,dr13也要换,有图纸的话,检查这些电阻就行了,这是在有供电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