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一相供电可行性?

楼主(2021-08-17):
今天拆显卡清灰发现蓝宝r9 390有一相供电是空的(卡之前供电问题修过,电路板上有一相空的如图,不确定是修的师傅没有合适替换的直接干掉了还是出厂就空的,,看了下其他蓝宝拆解都是6相pcb布局也差不多)看了下同一列的芯片型号ir 3553m,考虑之前供电坏过且vrm一直温度较高,增加一相供电应该会有所改善。特意前来请教,可否自购一3553m焊上直接就能用?如果不能,是因为还需要补齐板上其他可能缺失的元件还是bios需要修改或者?

网友:
你这明显是被拆了啊?肯定那路有问题才拆掉的,要么装上开机就短路,要么装上会有其他问题。被拆掉没装是有原因的

网友A:
明显可以装。后面的电感和电容没看见么。。。。查条件,输入电压,以及输出端对地,没问题可以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补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拆了 的, 对比上边的 找一样的管子换上看看

网友B:
哈哈    是我就不会补,很明显拆掉的痕迹,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可以装。后面的电感和电容没看见么。。。。查条件,输入电压,以及输出端对地,没问题可以补上去就可以 ...

谢谢谢谢,等件到了我换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是我就不会补,很明显拆掉的痕迹,就这样用吧

补补试试,反正也是老卡了,坏了就当练手了,,,

网友:
也可能这个芯片坏了,手里没有一样的就没装

网友:
上边有参考  量下阻值  没问题就装上

网友:
只有自己试过才知道,看样子这个以前是有的,就是再拿掉一个也照样工作,只不过负荷会增加,各路输出的负担重了,所以说各路供电的原件温度也会升高。

网友:
最后怎样了????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上家拆了没装回去。正经板厂如果缩料根本不会装下级的电感 电容

网友:
原始就有故障,拆了一组 补上试试

网友:
这估计难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