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7):
拿到主板清扫了下灰尘开始测量24pin供电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接电测绿线5v正常触发没有反应。安照点位图测得绿线pson到io NCT6791D的63脚没有断线,测量开机针到io的61脚O_PWRBTN#_R这段也没有断线。
接着测量46脚+3VSB_ATX电压3.3v正常,101脚O_RSMRST#电压3.3v正常.接下来就是io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io的60脚O_IOPWRBTN#也有3.3v跳变。
但是io的63脚O_SLP_S3#_R还是没有电压。先刷个bios吧,刷完上电还是没有反应,还是老实测量测量南桥的条件吧。+3V_BAT_RTC电压3.15v正常,
S_RTCRST#3.15正常,S_SRTCRST#没有电压,不正常,测电阻SR20另一端+3V_BAT电压3.26v。说实在有点慌了,碰运气拆除电容SC4,
测SR20两端都有3v+的电压了.接电成功触发维修结束.

网友A:
所以说SC4击穿了吗?

网友:
维修就一条,看他不顺眼就换

网友:
还以为是U上面的电容呢,瞄了半天看到了小红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SC4击穿了吗?

图片里红框的电容

网友:
桥待机出问题了VCCRTC   RTCRST#  S RTCRST#  32.768   INTVRMEN     DSWVRMEN

网友:
发帖都不容易,

网友:
测电阻SR20另一端没有电压 心想桥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会不会是加热了 桥 好了

网友:
懂原理,明触发条件是修理的关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2021-10-07):
电容漏电了  够细心 不错

网友: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B:
小白问一下,拆了电阻不换上去不要紧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一下,拆了电阻不换上去不要紧的吗?

拆的是电容啊。。。SC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的是电容啊。。。SC4。。。

哦哦哦,以为是电阻被拆了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啊

网友D:
这是怎么能判断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怎么能判断电容有问题呢

用行动证明

网友: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