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Cpu供电1.76v

楼主(2021-08-17):
一体机坏了,拆开主板拆掉cpu然后开机测了一下cpu供电1.76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如果是4代平台的话cpu供电1.8V很正常的事情,装不装cpu都是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代平台的话cpu供电1.8V很正常的事情,装不装cpu都是这个值

是4代i5那供电正常为啥开不了机呢,cpu坏了吗?

网友B:
4代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供电正常不一定就能显示啊。CPU、内存、主板、屏幕出问题都可能会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代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供电正常不一定就能显示啊。CPU、内存、主板、屏幕出问题都可能会不显

键盘灯不亮,内存电压1.5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