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业余修主板经历坎坷啊

楼主(2021-08-17):
一个华擎主板cpu供电短路,网上学习这种故障一般都是mos管短路,然后一个个拆吧,也不知道怎么测量mos管,只能拆一个量一下

拆一个短路,再拆一个还是短路,把所以mos管都拆完了还是短路,这下蒙圈了

mos管拆完了还短路,这下只能看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然后经过测量发现两个电容短路了,把他拆掉就不短路了

然后又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三条腿的东西破损了,这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啊,型号跟下面那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然后误杀了一个电容,其实只有一个2.5v的击穿了,一个16v的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