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17):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摔过,开机无反应

  机子摔过,有时能连机,有时又不行。

故障机 图1

【维修过程】:

  连机不正常,驱动还显示不正确,这种现象一般都是CPU虚焊,这机子摔过,八九不离十是CPU虚焊了。做完CPU能正常连联机了,刷机报错4013。

正常连机 图2

  进度条刚出现,就报错4013。

进度条刚出现报错4013 图3

刷机报错4013 图4

  iPhone 6S的机子,刚出进度条就报错4013,一般都是基带问题,拆下基带,果然掉点了。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 图5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图6

  把断线的用脚补好,装好芯片,刷机还是报错4013,看来还有问题,刷机中反复的测试,发现,出白苹果的时候, 基带的S3、S4、S5供电都瞬间测到电压,就S2没测到,打了S2的对地阻值,都是有的,难道基带供电坏了,拆下基带供电芯片,顺便测了下它的脚位,发现基带供电芯片的91脚和97脚是不通的,看来问题找到了,拆下电感,原来是电感脚位摔掉了,正面是好的,反面是摔掉一个引脚。

电路图 图7

点位图 图8

点位图 图9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图10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图11

  换掉,装回他自己的原指纹刷机走进度条了,正常刷过,到此,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图12

iPhone 6s摔机基带掉点导致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图13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真的是厉害哦。分析到位,。。。。

网友(2021-10-02):
真的牛批,为啥你们修机思路都这么清晰!好羡慕哦

网友:
14系统不是说基带问题也可以刷机过吗?怎么就变成出进度条报错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