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20大短路

楼主(2021-08-17):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送来THINKPAD E420。朋友说开机后就在那儿放着,好好就黑屏了。而且接口处异常的发热,怎么开都不亮。
待朋友走后,开始修了起来。根据朋友描述的情况,应该属于大短路。去掉电池,连上可调电源,电压瞬间就从19V变为4v。明显是大短路造成的。
拆开主板,准备直接用烧机法。为了防止意外,首先去掉独立CPU。然后将可调电源调到2V,再慢慢调大,当调到5V左右,电流能达到1A多。电源小板接口附近8脚块发烫,还有几个元件也发热,可当去掉大板,这个小板元件都不发热,电流表上也无电流。故障点锁定在大主板上。
继续5v烧机,摸了一下,发现一个二极管发烫,拆掉它,故障依旧。同时感觉显卡温温热。看来还需要根据图纸逐步排除。下了图纸。量了一下显卡供电电感。当电源电压继续维持在5V,显卡电压居然是1V多点。看来这一块肯定有问题。于是,拆掉此电感。再次测量,一端无电压,另一端是4V多,直觉告诉我,上管很有可能被击穿。
这个显卡的上下CMOS管和别的设计不一样,就像是晶振那种铁壳的。将其都给吹了下来。果不其然,上管被击穿,下管也变质了。因手头没有这种管子,干脆,用常规上下管替换,正好旁边有一块空地,就在此地给焊上,然后根据图纸飞线到对应点上。

    花了一点时间,最后短路排除了,屏幕轻松点亮。至此,维修结束。老铁,可以为此帖支持并加分吗?谢谢!

网友(点评):
飞线太长了 …… 论坛有有在原位置改动的

网友:
  通病,二代机器慢慢少了

网友:
用普通管子也不是这样改的。

网友:
这种容易返修啊,线也有点细

网友:
用普通管子

网友:
N和P关不能用错了。。。。。

网友:
要注意散热 这个管子会发热的 最好原来芯片焊接散热好些

网友:
上管被击穿

网友:
学习了。通病的话,我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你这线有点长啊  加个散热垫吧

网友A:
这样修,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用普通管子代替可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应该会返修的。

你咋知道

网友:
飞好线是一样

网友B:
方法次错 谢谢楼主 可惜我没分了 抱歉啊

网友:
场管下面是绿油,导致管子散热不好。g级是pwm信号,这样加长了导线电感,会导致pwm电路出现很多问题,都会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次错 谢谢楼主 可惜我没分了 抱歉啊

没事,谢谢观看。

网友(2021-09-23):
铁壳的就是一个很失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