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源,外接鼠标就失灵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7):
谁见过,笔记本电脑插上充电器,外接鼠标就失灵什么原因?设备器显示叹号谁知道什么原因?不是驱动问题!拔下充电器就好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官网升级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升级bios程序试试

已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
充电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B:
看一下AC模式 5V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USB 供电也加电容试试 如果是8条腿的带OC#功能的USB供电芯片
拆了 0 R 电阻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AC模式 5V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USB 供电也加电容试试 如果是8条腿的带OC#功能的USB供电芯片
拆了 0 R 电阻直连

这个是图纸,我看不懂

,RBIAS电阻是多大?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AC模式 5V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USB 供电也加电容试试 如果是8条腿的带OC#功能的USB供电芯片
拆了 0 R 电阻直连

我看不懂图纸,可以帮我看看RBIAS电阻是多大的吗?

网友:
不是充电器问题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AC模式 5V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USB 供电也加电容试试 如果是8条腿的带OC#功能的USB供电芯片
拆了 0 R 电阻直连

这个就是,可以帮我看看RBIAS电阻是多大的吗?我看不懂图,谢谢

网友C:
倒推供电。。。。。。

网友:
测一下5v供电电路 电容滤波

网友D:
换充电器,或拆开充电器把主滤波电容68uf/400v换了

网友E:
过滤,抗干扰。。。。。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感谢分享!

网友G:
这种类似故障我遇到过,只不过不是笔记本是台式机,220v灯开关或插手机充电器电脑马上就‘咚’的一声鼠标就不能用,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后面换电源解决的,笔记本没遇到过

网友H:
一般换适配器都能解决

网友I:
我试过代用充电器干尧无线鼠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代用充电器干尧无线鼠标的。

我的有线鼠标才会这样,无线鼠标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换适配器都能解决

换了也不行,也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类似故障我遇到过,只不过不是笔记本是台式机,220v灯开关或插手机充电器电脑马上就‘咚’的一声鼠标就不能用,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后面换电源解决的,笔记本没遇到过

是啊!这毛病挺好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感谢分享!

还没有,没有思路,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滤,抗干扰。。。。。

可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充电器,或拆开充电器把主滤波电容68uf/400v换了

换了也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推供电。。。。。。

我都要放弃了,太棘手了!

网友:
换个带屏蔽磁头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