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屏显卡修复率的探讨

楼主(2021-08-17):
显卡修的越多,越发现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花屏,第一直觉是某个显存坏了,上软件一扫定位,然后更换即可。其实没这么简单,很多时候都是核心坏掉了。

花屏卡是最容易遇到返修的,换了显存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过不多久就又花了,究其原因还是核心坏掉了。一般情况下核心温度远比显存温度高,坏的机率也更大。现在修花屏卡我一般是打阻值,看看到底是显存的问题还是核心的问题,绝不盲目更换,如果是核心的问题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1、看花屏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判断,大面积花屏应该就是核心。显存坏的花屏只影响很小一部分的区域。
2、进安全模式,不花屏,就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显存到核心的板层线路过孔-------GPU BGA锡球------GPU基板线路和微过孔-----DIE晶圆倒装焊点------芯片内部信号电路。

能修的,就是前几步,故障如果在GPU锡球后面就没办法修复了只能更换GPU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这几个步骤。

网友:
烤鸡和跑分就花屏死机,平常不花,一般哪里故障

网友:
一般修到都是显卡

网友:
师傅分析的面面俱到。

网友:
gtx770之类怎么屏蔽显存?

网友:
现在的显卡,花屏很多损坏控制单元的花。
软件扫也不全面,面对现在矿潮下,很多卡核心已经不可以了,特别换内存颗粒的,建议散热不上脂有热负载测试几下,如果再出现问题,放弃治疗,闪存拆掉,不修。还有几种情况,是压伤,多出现自己换脂,受力不均匀,压角的。会出现偶尔花屏,热度上来没啥问题,软件测试全过,问题是晶元到基板内部bga出现损坏,系统运行时调取损坏模块,这时会出现花屏,但因为负载温度温度上升,晶元和基板又连到一起,又不出现花屏。就说这些~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试显卡

网友:
花屏很多显存损坏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修了?

换A通道显存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1-09-24):
显存和核心是互联互通关系,测试软件只能检测数据通道,两端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
打阻值,怎么打?

网友B:
前期还喜欢修花屏的,后期返修的多了,不怎么想接花屏的卡。还有一些放了一两年拿出来修的,供电坏,修好之后用几天又出现花屏死机问题,稳食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期还喜欢修花屏的,后期返修的多了,不怎么想接花屏的卡。还有一些放了一两年拿出来修的,供电坏,修好之后用几天又出现花屏死机问题,稳食艰难啊

以前见花瓶则喜,现在见花屏则忧。显存自然损坏的可能性并不大,除非挖矿、机械作用导致的脱焊、掉焊盘,否则很难想象显存会坏掉。显存供电短路,基本上核心也不保。

网友:
突然感觉这个信息量好庞大,学不完的东西

网友(2021-11-10):
我的显卡也出现了花屏,是横条纹的光柱,进安全模式是全屏的横条纹花,正常模式是黑屏,按楼上师傅的说法我到希望显存坏。核心坏就没搞头了。